西门子DP/PA通信问题

楼主(2015-09-06):
    求助各位,现在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系统里面有一批西门子的压力变送器用PROFIBUS-PA的总线接到DP/PA COUPLER ,然后COUPLER用DP接到300的cpu。故障现象是上位机显示各压力变送器的值突然变为0,然后又都恢复正常,很快问题就会反复。cpu上的BF灯闪烁,说明是通信故障。但是DP/PA COUPLER的故障灯不亮。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近期才有的。我现在怀疑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

1、PA总线上线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或者是受干扰。但是如果这种情况DP/PA COUPLER的灯为什么不亮

2、DP/PA COUPLER 本身有问题,因为无备件不好更换。

3、DP/PA COUPLER到CPU的DP线有问题,但是查看两端接头都没发现有明显的问题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楼主:
没人理,自己顶!!!!!

网友A(2015-10-29):
检查系统接地好否?

网友B:
把PLC连接到上位机,查看一下报警的具体是什么,不一定是PA仪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