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线制、四线制传感器与PLC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5-09-06):
两线制电流和四线制电流都只有两根信号线,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两线制电流的两根信号线既要给传感器或者变送器供电,又要提供电流信号;而四线制电流的两根信号线只提供电流信号。因此,通常提供两线制电流信号的传感器或者变送器是无源的;而提供四线制电流信号的传感器或者变送器是有源的,因此,当PLC的模板输入通道设定为连接四线制传感器时,PLC只从模板通道的端子上采集模拟信号,而当PLC的模板输入通道设定为连接二线制传感器时,PLC的模拟输入模板的通道上还要向外输出一个直流24V的电源,以驱动两线制传感器工作。

传感器型号:
1、两线制(本身需要供给24vDC电源的,输出信号为4-20MA,电流)即+接24vdc,负输出4-20mA电流。
2、四线制(有自己的供电电源,一般是220vac ,信号线输出+为4-20ma正,-为4-20ma负。
PLC:
(以2正、3负为例)
1、两线制时正极2输出24VDC电压,3接收电流),所以遇到两线制传感器时,一种接法是2接传感器正,3接传感器负;跳线为两线制电流信号。二种接法是2悬空,3接传感器的负,同时传感器正要接柜内24vdc;跳线为两线制电流信号。

(以2正、3负为例)
2、四线制时正极2是接收电流,3是负极。(四线制好处是传感器负极信号与柜内M为不同电平时不会影响精度很大,因为是传感器本身电流的回路)遇到四线制传感器时,一种方法是2接传感器正,3接传感器负,plc跳线为4线制电流。

(以2正、3负为例)
3、四线制传感器与plc两线制跳线接法:信号线负与柜内M线相连。将传感器正与plc的3相连,2悬空,跳线为两线制电流。

(以2正、3负为例)
4、电压信号:2接传感器正,3接传感器负,plc跳线为电压信号。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明白,不过还是感谢

网友B:
很不错的帖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