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离心机4种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5-09-06):
实验室离心机与其他仪器一样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故障,对于用户的正常使用会造成一定影响。用户对于一些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需要掌握,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应用实验室离心机产品。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实验室离心机4种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离心机故障现象一

开启离心机电源开关后,机器不启动,显示面板所有显示均不亮,但机内12V、5V直流电源电压正常。

故障分析

因离心机电源开启后,首先进行初始化过程,对核心电路进行检测,若初始化过程出现问题,则处于停机状态进入死循环,根据故障现象可初步判断该机没有进行初始化过程,导致没有初始化过程的主要原因有:

(1)控制板上的微处理器upd7810未复位;

(2)没有时钟信号;

(3)ROM中程序损坏;

(4)微处理器upd7810损坏

检修方法

在检修过程中应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检查微处理的复位情况。用低电平信号瞬间送到微处理器upd7810的28脚复位端机器开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显示面板亦工作正常,这说明故障发生在复位电路。由于机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元器件的性能发生变化,导致产生的复位脉冲不符合要求(正常复位脉冲约十几ns)重新调整复位电路中的电容C3后,机器工作正常。如Z11、TL7705集成块损坏,在购不到的情况下,亦可直接用一个积分电路r=RC>12ns代替。http://www.1718world.com/

离心机故障现象二

开机后,在转子升速时当转速达到830r/min左右时,转子报警灯闪亮,转子停止升速,进入自由衰减状态。

故障分析

造成此类故障现象的主要原因在转子转速检测电路。如RPG(转子脉冲发生器)传感器坏;晶体管衰老、特性变坏、电流放大系数下降或电阻变值都是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

检修方法

查RPGA点脉冲信号约3Vp—p,而且脉冲宽度随转速的升高而改变,这说明RPG传感器工作正常,晶体管Q4集电极、Z32输入端均为2.8Vp—p脉冲信号,Z32的输出端为+5V直流电平(正常时应为5Vp—p的脉冲信号)。因Z32的阈值电压在3V左右,故输入的2.8Vp—p脉冲不能使反相器打开,此时微处理的检测状态不对,转子报警灯闪亮。查Q4集电极电流低于正常值,在Q4衰老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将Q4的输出电压提常高即可,也就是将集电极电阻R31减小一些,提高集电极电流,使Q4达到饱和导通,集电极输出约5Vp—p脉冲信号机器恢复正常工作。

离心机故障现象三

在开启真空系统后,约需5~6个h才能达到高真空,与正常只需1h左右即可达到高真空相去甚远。

故障分析

导致此类故障的主要原因有:(1)真空泵工作异常;(2)真空系统密封不良;(3)真空泵加热器坏。

检修方法

在检查真空泵工作正常,真空系统亦无密封不良问题后,经进一步检查发现真空泵加热器坏,导致高真空抽不上去。因无备件,故采用外径与加热器相同尺寸的电炉盘,经计算用220V800W电炉丝的2/3长度约40Q,代替原110V300W加热器炉丝,剪两个与炉盘尺寸一样大小的云母片,放在炉盘和加热器之间底盘做好绝缘,安装后效果很好。现已用在几台离心机上,均工作正常。

离心机故障现象四

在室温l6℃左右时,开机温度显示一10℃,能正常设置温度,但仪器不能正常工作。

故障分析

造成温度检测不对的原因有:(1)热传感器坏;(2)检测温度电路发生故障。

检修方法

查热传感器正常,运放upc451输出为0V,调VR7运放输出(图4)仍无变化,故判定运算放大器坏。因在市场上购不到相同型号的四运放upc451,故采用元件脚排列相同的LM324直接代换,代换后测量温度与实际温度稍有偏差,这是由于两块集成电路的性能不完全一致造成的。故需进行温度校准

测量温度的教准

修完仪器后,为校准测量温度,必须进行温度测量电路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