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制的泵运行状态和故障

楼主(2015-09-06):
我想知道PLC控制的泵是怎么传回它的运行状态以及故障状态的?

 A     "泵运行状态"

      =     M      1.2

这样就可以了么?再把M1.2给wincc显示?

网友A:
使用泵启动的输出线圈作为触摸屏上  运行状态指示

网友B:
交流接触器外挂的常开触点送回到PLC或DCS板卡,在wincc建立一个变量,这个变量与PLC中变量相同,做好组态就行了。故障信号取电机保护器或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就行,组态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