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日光灯不亮

楼主(2015-09-06):
今天在办公室有一盏日光灯不亮,T8日光灯,带两根灯管的,换了一个镇流器后,就只能亮一根灯管了,要么这根灯管亮,要么另外一根灯管亮,不管怎么试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按照电路图仔细核对一下接线是否有误。

网友B:
估计是镇流器容量不匹配,换个大容量的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C:
先检查接线是否与电路图一样。如果一样,那把另一个镇流器换了就行了。

网友D:
根据电路图查看接线是否有误,一个镇流器对应一支光管、一个启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