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控制器输出紊乱

楼主(2015-09-06):
亲爱的各位大神,目前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需要不吝赐教

欧陆590+控制器+直流电机,配套没有问题,使用已经很长时间,最近出现一个奇怪现象,当我启动电机但还没有给定速度(给定为0)时候,控制器的速度和电流检测输出端子输出最大信号,既显示电机的速度和电流在显示屏上达到最大,实际上电机并没有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一下操作出现变化:

  1. 给予一定的给定速度,既给定速度大于0,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电流和速度显示会恢复正常并电机启动;但有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电机也不动。

  2. 一次偶然情况下在上面输出最大的情况下使用万用表对信号输出端子进行测量,结果当万用表表针接触到端子的时候其输出信号也会有时候突然恢复正常。

目前发现的现象就这两个,中间的时候更换过新的调速器做过测试也存在这种情况,初步判断应该和调速器本身硬件关系不大,但是具体原因不知道,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会没有人回复啊,满怀期望等待大神出手!

楼主:
到现在还没有大神出手,有些失望 哎!!

网友A(2017-01-16):
电脑板坏了,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