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ADA知识

楼主(2015-09-06):
新来,刚开始初步学习SCADA,以前一直做DCS和PLC系统的,所以以前一直把SCADA误认为是上位机软件系统,以为是Intouch,或者Wincc类的统称,现在转作产品,重新开始接触SCADA,发现我以前的个人认知可能存在问题。

SCADA究竟仅仅是一个上位机软件的统称,还是一个和完整的DCS系统类似的系统,因为有些地方看到SCADA说是包括三个方面:上位监控软件,通讯系统,远程控制系统。如果如此,那么SCADA和DCS的区别在哪里。还有就是,百度百科中,介绍SCADA广泛应用于电力行业,因为我之前也从事过热电锅炉汽机等系统的调试,全部是DCS系统,没怎么接触过SCADA。广泛应用于电力的SCADA是应用于输配电的?

上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现在国内主流的SCADA系统有哪些品牌,我这个感觉百度都百度不到,搜PLC和DCS都是国产进口一堆,SCADA完全找不到品牌系统,求大神指教,以后做产品很多不懂的,会常来论坛和大家交流,非常感谢!

网友A:
SCADA貌似还真不懂

网友B(2015-10-08):
SCADA属于调度管理层面;DCS属于厂站管理层;PLC属于现场设备你理解到这三个的区别点就能了解三者劣的区别。一般来说SCADA和DCS从界面和功能其实差不多,所用的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还是看客户对于系统的要求是怎么样的,毕竟每个系统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势。目前SCADA层面几乎都是采用国外软件比如:citect,ifix,winc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