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全临时用电安全问题汇总

楼主(2015-09-0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安全可谓是施工现场安全的重中之重,由于电气专业隐蔽性及现场安全的特殊性,许多非专业的安全管理人员甚至电气专业人员也不敢说能让临电绝对安全,在此小编将施工现场临电的常见问答分享给大家。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什么情况下需编制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

答:用电设备在5台及5台以上或设备总用量50kW及50kW以上。此外应编制安全技术措施。

2、在建工程的外侧边缘与1kV以下外电架空线路的边线之间的最小安全距离应大于多少m?

答:4m。

3、变配电室要求做到“五防一通”指的是什么?

答:五防:即防火、防水、防雷、防雪、防小动物。

一通:即保持通风良好。

4、使用的电气设备按有关安全规程,其外壳应有什么防护措施?

答:防护性接地或接零。

5、对电击所致的心博骤停病人实施胸外心脏挤压法,应该每分钟挤压多少次?

答:60~80次。

6、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采用三级配电箱是指哪三级?

答: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

7、在操作闸刀开头和磁力开关时,为什么必须将盖盖好?

答:防止短路时发生电弧或熔丝熔断飞溅伤人。

8、电工在停电维修时,必须在闸刀处挂上什么警示牌?

答:“正在检修,不得合闸”。

9、施工现场专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线路中,必须采用哪种保护系统?

答:TN-S接零保护系统。

10、我国根据环境条件不同规定安全电压有哪几个等级?

答:6、12、24、36、42为安全电压额定值等级。

11、施工现场配电系统的漏电保护应如何设备?

答:应按两级设置,并应具备分级分段漏电保护功能。一级漏电保护设在开关箱,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另一级漏电保护应设在总配电箱。

12、接地装置的接地体应采用什么材料制作?

答:施工现场接地装置接地体应采用圆钢、钢管、角钢、扁钢等材料制作,螺纹钢不能作接地体。

13、常见的触电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答:(1)人体直接接触带电体。

  (2)人体接触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

  (3)与带电体的距离过小。

  (4)跨步电压触电。

14、对短路保护有何要求?

答:短路保护应能保证当发生短路时,或接近于短路电流数值的电流出现时,可靠地切断电源。

15、过载保护有何要求?

答:过载保护应能保证当线路或设备的负荷超过允许范围时能自动切断电源的保护。

16、什么叫中性线和零线?

答:(1)低压侧星形接法的配电变压器,其三相线圈的公共点称为中性点,由中性点引出的导线即中性线。

  (2)如果发电机和变压器和中性点是接地的,则这时的中性点称为零点,中性线则称为零线。

17、从安全角度来理解电气设备为什么要接地?

答:(1)消除漏电。电气设备如果通电部分的绝缘性能欠佳,就会轻则感到“麻手”,重则伤人。倘若接地,漏电电流就从地线漏到大地,从而保护了人身安全。

  (2)避免雷击。电气设备上的避雷器是一种防止雷击的器件,必须埋好地线,以便引雷入地。

  (3)消除感应。电气设备会受到静电感应,如果机壳接地,就可将感应电荷安全地导入地中。

18、在同一配电线路中不允许一部分接地,另一部分设备接零,对吗?

答:对。

19、由同一个变压器供电的采用保护接零的配电系统中,能否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为什么?

答:(1)不能混用。

  (2)如果个别设备采取了保护接地措施,而离开零线网,则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当采取保护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时,这里该设备和其他所有接零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也都升到110V,以至所有接触该设备和接零设备的人都有触电危险。

20、防爆场所电气设备的安全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防爆场所对电气设备安全要求基本原则是整体防爆。整体防爆是指在爆炸危险区内,安装使用的电气动力、通讯、照明、控制设备、仪器仪表、移动电气设备(包括电动工具)及其输配电线路等,应全部按爆炸危险场所的等级采取相应的措施,达到要求。如果其中之一不符合爆炸危险场所的要求,也就不能说达到了电气整体防爆,就存在着爆炸危险。

21、具备哪两个条件会发生电气火灾和爆炸?

答:(1)场所空气中存在各种可燃易爆物质。

  (2)电气装置中产生引发火灾和爆炸的火源。

22、电气设备着火灭火的安全要求?

答:首先要设法切断电源,采用适当灭火器,如二氧化碳、二氟一氯一溴甲烷、干粉等灭火器。

23、防止电气装置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答:(1)根据周围环境和生产性质,选用合适的电气装置。

  (2)电气装置不得超负荷运行。

  (3)要保证电气装置的安装与检修质量,使之处于良好状态。

  (4)电气装置附近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并配备消防器材。

  (5)动火作业,必须办理动火许可证。

24、在建工程与临近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多少?

答:1kV以下距离为4m;

1~10kV距离为6m;

35~110kV距离为8m;

154~220kV距离为10m;

350~500kV距离为15m。

25、施工现场的架空线路的档距、线间距离如何规定?

答:档距应不得大于35m;线间距离不得小于0.3m。

26、施工现场架空截面有什么规定?

答:铜导线截面积不小于10mm²,铅导线不小于16mm²。

27、安全电压的电源使用范围有哪些?

答:(1)室外灯具距地面低于3m,屋内灯具距地面低于2.4m时,就采用36V。

  (2)使用行灯其电源的电压不超过36V。

  (3)隧道、人防工程电源电压应不于36V。

  (4)在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场所电源电压应不大于24V。

  (5)在特别潮湿场所和金属容器内工作照明电源电压不得大于12V。

28、旋转臂加械起重机的任何部件或吊物边缘与10kV以下的架空线路边线最小水平距离应为多少?

答:不得小于2m。

29、配电箱、开头箱的安装高度有何规定?

答:固定箱的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为1.3~1.5m。移动箱的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为0.6~1.5m。

30、引起触电事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答:(1)使用有缺陷的电气设备,触及带电的破旧电线,触及未接地的电气设备及裸露线、开头、保险等;

  (2)无保护性的地线或地线质量不良;

  (3)非电气工作人员进行电器维修;

  (4)不按规定使用安全电压的便携式灯具;

  (5)缺少电气危险警告标志。

31、当发现有人触电时应如何急救?

答:首先迅速断电闸或用方木、木板等不导电材料,将触电人与接触电器部分分离开;然后抬到平整的场地施行人工急救,并向工地负责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