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 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5-09-06):
大家好,刚开始使用松下PLC,请多指教,问题如下。

PLC型号为FP-X C60T,使用COM4通讯模块;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指令(%01#RCSX00011CCR)但是PLC没有返回指令,相关情况如下。

1、用FPWIN GR对COM1已经进行设置,且可以利用COM1口进行程序的上传下载

   (站号-1;波特率-9600;奇偶校验-无;停止位-1;计算机链接)

2、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如附件所示。

然而PLC没有回应。

谢谢!

网友A:
计算机与plc的通讯协议不是 MEWTOCOL-COM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但是我看了变成手册和很多文章说得都是这个协议?那在串口助手这边发送什么指令或者使用什么协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我看了变成手册和很多文章说得都是这个...

松下有未公开的协议 。。这也是fp-x 一直未能<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原因。。看看这篇文章。当然也有可能我理解错了。

网友B:
可以的,是用这个协议,但是我想问一下CCR,是什么,我已经几年没写过跟松下PLC通信的程序了

网友C:
删除最后面的  CR敲一下回车键代替。朋友以后买松下的产品可以找我哦,13386089902

网友D(2015-11-21):
引用 网友C:
删除最后面的  CR敲一下回车键代替。朋友以后买松下的...

真理。测试可用。我觉得很多人都从这被当住了。

%01#RCSX00011C

在串口助手里,把最后的CR删掉,并在后面打上一个回车,再点发送。就有回应了。

CR是carriage return的简写,即回车,也即/n。在ASCII码里是0x0D。所以发送CR就是字符C和R。当然没用了。打上回车就相当于写上了/n。还是理解不到家吧。也应该说是指导教程指导的不到家

网友E:
高手啊啊!~学习了,,,,

网友F(2016-01-01):

               顶 9                踩 0                回复 9 |  人气 142 |  打印

网友A:
波特率115200,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G(2016-03-18):
波特率115200,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H(2017-08-25):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删除最后面的 ...

终于找到松下PLC与串口调试助手无应答的原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