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前辈组态王报表上显示开关量中文字符

楼主(2015-09-06):
,小弟琢磨了很久,但是真不懂 如何在报表上比如上图 1显示打开  0显示关闭呢,我花了很多时间找资料,但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想求指点一下 ,万分感激 感激不尽

楼主:
请指点一下,小弟摸索了好久真不知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A:
同问,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6-02-17):
还是不清楚。。。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B:
同问,一样的问题。。。。。。。。。。。

网友C:
一起交流 1727212315

网友D:
 这个可以实现只是稍微麻烦,你建报表的时候可以用另外字符串变量(例如为A)

 不要直接用这个数字变量

 当这个点值为0,设置 A 为关 ,1为开, 显示报表的时候  A 在某个时间点就会是中文的开或关

不知组态王是否可以这样

网友E:
你可以建内存字符串变量,当开关为1时,输出“开”,当开关为0时,输出“关”。查找开关状态,就查内存字符串变量的状态。

网友F(2016-03-23):
引用 楼主:
请指点一下,小弟摸索了好久真不知如何处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