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ible做画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9-07):
 请问一个wincc flexible做画面的问题:想在一个画面上做一个登录按钮,输入正确密码后跳转到第二个画面,错误则不跳转,该怎么做?  还有winccflexible上的按钮模拟量地址直接用piw或pqw不可以吗?

网友A:
直接在按钮的属性,安全里设置相应的权限。密码正确才能跳转。不过要在组管理里添加相应的管理分组,和用户以及密码。

网友B:
你只需要在按钮上设置一个权限,然后按钮事件选择连接下一个窗口。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按钮的属性,安全里设置相应的权限。密码正确才能跳...

引用 网友B:
你只需要在按钮上设置一个权限,然后按钮事件选择连接下一...

谢解答,果然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