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MP2310,报警servo driver command timeout error

楼主(2015-09-07):
用sigmawin+,进行JOG运行,把伺服置ON 时,在MPE720中会产生报警。如下

servo driver command timeout error,

查了手册说“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MECHATROLINK伺服已指令的命令,则该位为ON”,不是特别明白。

还有一点,在MPE720中的   WATCH   中将OB80000置ON时,驱动器没有任何反应,及时说无法通过改动watch中的OB80000来控制伺服的通电状态。

ps:驱动器站号已设为1,电机编号也已经设为1,通讯没有问题。

多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果你要用sigma win+做点动,那么点动的时候上位不要给指令(ow8008=0)或者把上位机的电断掉来保证上位没发指令。

      先把Ob8000f=0,再把Ob8000f=1,试试看。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果你要...

谢谢!

请问我在总线上连接了一个M-SYSTEM的IO模块,16入,16出的。总线上没有联IO模块的时候没有报警,当我把io模块连在总线上时就会出现报警。

请教了别人说是要对IO模块进行配置,请问该怎么配置?

非常感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设置此模块的站地址,切记不能和其他站地址有冲突。我们控制器上有拨码:CNFG,把此拨码拨到ON上,然后断电重启就可以配置了。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