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07):
  上电后,B6端子低电平,按下远程启动,接触器闭合,但是调速器输出电压为0,B6端子依旧低电平,查看报警如下

1、last alarm: no alarm

2、health word:0X000

3、health store:0x000

4、thermistor :false,实际上温度开关上的电阻为2Ω,断开温度开关接线后,显示为ture

5、speed feedback:false

6、remote trip:false

上面的报警4,5,6不是和2自相矛盾么?另外怎么处理上述问题,让调速器正常,麻烦各位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2015-11-03):
使能信号给了吗?给定信号有没有输入?

网友A(2016-01-17):
B6是装置正常口,故障口,,那个如果没有,除非报警了,或主板坏了,,

网友B(2017-01-16):
电脑板坏了,换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