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直流电源的single 和parallel是什么意思 请教

楼主(2015-09-07):
初次见到这种直流电源 以前见过的电源此拨码分别表示的是交流220伏 交流110伏可变供电

网友A:
现在很多开关电源都可以选择供电范围!

网友B:
  没有使用过这个品牌的电源,效果如何 ?

网友C:
parallel是并行输出,两个输出电源共亨,提高电源利用率。single是单独输出,两个输出电源独立的,减少故障面积。

网友D:
独立容量小,并联容量大,但独立有一个好处,就是电位不相关,独立独立

网友E:
没用过 这种电源,跟着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