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和ABB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什么类型?

楼主(2015-09-07):
请问FANUC和ABB的伺服电机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还是绝对式编码器还是其他?

网友A:
机器人的马达基本都是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的马达基本都是绝对式编码器。

那为什么机器人编码器掉电后零位会丢失呢,绝对式的话掉电应该不会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机器人的马达基本都是绝对式编...

准确的说编码器的类型是《单圈绝对多圈增量》,当编码器旋转超过1圈后,通过脉冲的方式记录编码器当前旋转了多少圈,编码器所要记住的零点位置实际上是记住编码器转了多少圈,控制柜带电时,依靠柜内直流电源供电保持编码器数据,控制柜断电时,依靠电池来维持,但是如果一旦电池没电了,那么就会丢失编码器圈数,编码器不知道现在是第几圈,也就没办法读出当前位置数据,所以存在编码器掉电后零位丢失问题。

举例,手表的秒针旋转1圈为60秒(相当于编码器的分辨率),假设秒针在10的位置手表没电了,那么只有知道分针和时针均停在0的位置时,才能说当手表没电时,是10秒,如果分针在1的位置,那么当手表没电时,应该是70秒了…………

因此,当编码器记录圈数丢失后,无法判断当前位置到底是什么,也就是编码器无法读数了,因此需要将编码器复位,也就是将当前电机所停位置定义为第0圈,这样编码器就可以读出当前位置的数据啦。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看懂了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机...

 谢谢你的耐心解释。我的理解是传统的增量式编码器是通过脉冲个数啦计算位置数据的,绝对式编码器是根据二进制编码来计算位置量,对你说的《单圈绝对多圈增量》还是不太清楚,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机器人的编码器同时是增量式也是绝对式,以增量式的原理记录圈数,以绝对式的原理计算一圈的相应位置?  刚刚接触不是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