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的要点

楼主(2015-09-07):
   变频器系统一般由3部分组成组成:交流电机,控制器和操作界面。下面对一个部件进行逐一介绍。

   交流电机

    一般来说变频器系统使用的发动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有些类型也采用单相电动机,但三相电机通常优先考虑。各种不同的同步电动机在某些情况下有它们的优势,但对于大多数情况,采用异步电动机更加合适,而且这样也是最经济的选择。与此同时为固定速度操作而设计的引擎是十分受欢迎的的,因为某些改进提供了可靠性更高、发动机性能更好变频器。

   控制器

    变频驱动器控制器通常采用固态电子电源转换设备。设计成第一个输入的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使用中间整流桥或转换器。整流器通常是三相全波二极管,中间通直流电源,然后转换成准正弦交流电源,控制逆变器开关电路。该逆变器电路也是变频器中最重要的电路之一。转变成交流电的三个可以由交流电机节能直流电能使用的通道。这些单位提供改善功率因数,低谐波失真,低敏感性的传入相相控序列比变频转换器的老化。由于输入电源转换为直流,许多单位将接受单相及三相输入功率,然而,当必须降低使用单相输入为单位只整流桥的连接部分是账面负荷。

    交流电机的特性要求施加电压要根据频率的改变而做出调整,从而提供额定转矩。例如,如果一个引擎被设计为460V,60HZ,当外加电压必须降低到230V时,频率应该降低到30HZ。每赫兹伏比率必须调节到一个恒定值。为了获得最佳性能,有些时候需要进一步调整电压,尤其是在低转速情况下。但有时这个比率是也是改变的,用以改变发动机提供的扭矩。除了这种控制方法外,还有别的更先进的控制方法,此如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简单伏(DTC)。 这些方法在这样一个调整的磁通和转矩的电机机械,从而可以精确控制电机电压。

   操作界面

   变频器的操作界面为一个操作员提供了用以启动和停止发动机,调整运行速度的手段。同时操作员控制功能还额外包括了手动和自动控制调速开关的选择,确保从外部进程控制信号。除此之外,操作界面包括一个字母数字显示指示灯和提供有关驱动器的操作信息的仪表。键盘的操作界面和显示单元上提供的变频器控制器前经常在上面的照片所示。通常,键盘显示,可电缆连接和安装变频控制器从短距离。大多数也提供了输入和输出(I / O)的终端连接按钮,开关等设备的操作界面或控制信号。串行通信端口也可让变频器通常要配置,调整,监测和控制用计算机。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变频器系统的构成,只有深入了了解了其基本构成,才可以进行变频器维修操作。诸如通过静态测试,动态测试后,诊断出故障来源,最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