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降低伺服扭力比较值误差方法

楼主(2015-09-07):
各前辈,

新人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最近本人在弄一个旋盖机,要求拧好的每个盖子扭力值基本一致,拧盖结构基本如图,最初想法是:利用伺服反馈回来的扭力值与设定值比较,反馈扭力大于或等于设定值就完成动作,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即使拧盖部分还没动,反馈回来的扭力值有时已经到达设定值,导致还没开始拧盖就完成了。

现在想问问各前辈:

1、设备没动伺服反馈扭力值有时已经很大,是机械结构出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本人怀疑是两齿轮间摩擦太大)

2、在不改变机械结构的前提下,有没什么方法解决反馈初始值很大这问题

3、除了我最初的想法还有没有更好方法达到控制要求?

(补充,伺服是易能的不是台达的,通过调整参数能否改善上面的问题

(本人目前还在工控大门前徘徊,望各前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定位控制不行吗?固定的旋转几圈将瓶盖拧紧,定位比用扭矩要精确点吧。

网友B:
伺服自带扭力控制,为什么还要你来做比较,旋转抓这么大一坨,起步速度快的时候肯定力矩大,建议起步时大力矩启动,启动成功后然后把力矩调到扭瓶盖的力矩。你只需要监测速度,当速度为0时,再维持一个时间,然后放开。

楼主:
由于对伺服还不是太熟悉,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当中!!明天我试着照你说的弄,看弄不弄得出来,谢谢你的指点!!!

引用 网友B:
伺服自带扭力控制,为什么还要你来做比较,旋转抓这么大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控制不行吗?固定的旋转几圈将瓶盖拧紧,定位比用扭矩...

由于每次捉到盖子时,瓶子跟盖子的螺纹开口没有固定位置,所以定位的话每次拧完扭矩误差更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