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1S ERS™(电子远传传感器)测球罐液位

楼主(2015-09-07):
3051S ERS™(电子远传传感器),测量球罐液位,出现EEROR报警,表头显示一灭一亮,是何原因?上下两个测压点无堵塞现象,主表头模块没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系统出错!

查找手册,看错误信息!

网友B:
差压式的液位?停电复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压式的液位?停电复位试试

 停电复位不起作用。试了多次。

楼主:
手册就是随机附带的那种,不全面。我在艾默生官网上下了3051S ERS的手册,看了没有对应的故障信息。屏幕只有显示ERROR 一词, 其他的都没有提示信息了。工程师说是通讯故障!今天拿回实验间,连接好线路,通电正常。估计是那个通讯线有问题。我明天现场测试下线路,上下表头连接的那根四芯屏蔽线。

引用 网友A:
系统出错!查找手册,看错误信息!

楼主:
又看了一遍手册,发现了这条,存在影响变送器工作的严重问题!应该是硬件连接问题导致。

引用 楼主:
手册就是随机附带的那种,不全面。我在艾默生官网上下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