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PLC接地规范

楼主(2015-09-08):
现在PLC没有单独接地条件,需要做联合接地,请问PLC接地引出点与防雷接地引出点需要间隔多远,出自哪个规范,谢谢。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8433_1.shtml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B:
PLC为什么要接地?又没有金属外壳。如果有,可以空着。如果有信号线是带屏蔽的,屏蔽接柜体就行了。什么叫联合接地和单独接地?任何控制系统都要求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