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5-09-08):
大侠们,我用的是S1214的plc,用的通讯拓展RS232(CM1241-X30RS232),用模拟软件发数据,如图问题表现如下,我发一些杂乱的数值,但都是  16#xx  型的,比如23,48,b1,c2等,都正确的接收到了,并且表现在图右下脚“rcv”d那里,但是如果我发5开头或a开头的,我接收的数值就不对了。时钟脉冲我换过10HZ的也一样错(最高只能设10hz),请问这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最新检测数据,出错的一部分有a2__发3次——收到数据为22,a4——发一次——24,a5——1次——25,a6——a6,a7——a7,a8-1次-28,48——1次——ff,49——1次——ff,4a——1次——ff,5开头的全部接收不到。我把时钟脉冲接通开成一直接通也这样。。。。来个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用数据监听监听一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据监听监听一下数据

我用监视软件看了,我手动一个一个发的 一串数据都是对的,但是PLC上接收的有一些却出错或缺失了。程序上只设置一个接收的也出错,然后我就开始考虑,会不会是一些参数或硬件上的问题。我要达成的效果是普通ACS11的可以用3964R这样的通讯。从PLC发给PC的我做好了没出错,但从PC发给PLC的出错了(接收数据上出错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B(2017-12-17):
plc与仪表之间的数据格式不一样,需要按字节调整接收到的数据的字节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