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5-09-08):
  涡轮流量计是一种常用的流量测量仪器,具有机构紧凑、读数直观清晰、可靠性高、不受外界电源干扰、抗雷击、成本低等明显优点。涡轮流量计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定故障问题,用户对于故障处理方法必须要掌握。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涡轮流量计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涡轮流量计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一、流量波动比较大

  对于流量波动比较大造成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水源是否是脉动流

  (1)一般来说用泵抽原料,如果流量安装位置离泵比较近,很容易产生脉动流,从而造成流量波动比较大,此时解决办法,增加泵和流量计之间的直管道距离,使流量稳定。

  (2)流量计安装位置离阀门或弯管位置太近,当原料经过阀门或弯管部分,造成流量波动。此时应该远离阀门和弯管位置,保证一定的前后直管段

  2. 是否存在干扰

  流量计附近有电机,变频器,强电之类的干扰源。解决办法:流量计仪表接地,或加滤波电容。如解决不了,应该远离干扰源。

  二、流量计无显示流量解决办法

  (1)首先检查线路是否存在问题,如信号线脱落,有断线等。

  (2)将传感器和信号放大器分离,信号放大器与仪表连接,用铁质金属在取信号的放大器底部距离2~3mm距离来回划动,如仪表有显示,则说明显示部分无问题。请将流量传感器从管道卸下,检查流量计叶轮是否被缠住或叶轮出现破损现象。http://www.1718world.com/

  三、流量计显示流量小,而实际流量比较大

  一般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叶轮旋转不滑快或叶片断裂。将流量从管道拆除,检查流量计是否被缠住或有破损现象。

  四、流量计显示误差比较大

  (1)首先检查流量传感器系数即K值和仪表其他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2)客户有条件的情况下,用电子秤进行实际标定校准。

  涡轮流量传感器与显示仪表配套组成。传感器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寿命长操作简单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造纸等行业测量液体的体积瞬时流量和体积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