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基础知识

楼主(2015-09-08):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伺服电机现在的应用领域太多了,只要是有动力源的,而且对精度有要求的一般都可能涉及到伺服电机。如机床、印刷设备、包装设备、纺织设备、激光加工设备、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对工艺精度、加工效率和工作可靠性等要求相对较高的设备。

作为一家为众多市场提供运动控制调速节能产品的制造商,普传的应用与销售工程师发现很多人都知道电机是什么,却不了解伺服电机及伺服控制系统的相关知识和应用。

伺服控制系统

伺服控制系统是一种用来精确地跟随或复现某个过程的反馈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通过控制软件给伺服控制器发出指令(通常为脉冲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转角(位移)、转速,当电机的实际输出与指令输入要求的输出有偏差时,根据反馈回来的误差信号,修改输入指令,修正输出偏差,从而能精确控制速度和位置。其中,普传的伺服控制系统在市场同类产品中操作和质量都是很不错的。

什么是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servo motor )是指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是一种补助马达间接变速装置。

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其转子转速受输入信号控制,并能快速反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且具有机电时间常数小、线性度高、始动电压等特性,可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

伺服电机原理

伺服系统(servo mechanism)是使物体的位置、方位、状态等输出被控量能够跟随输入目标(或给定值)的任意变化的自动控制系统。伺服主要靠脉冲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1个脉冲,就会旋转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位移,因为,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所以伺服电机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和伺服电机接受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或者叫闭环,如此一来,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

伺服电机的优点

伺服电机相对于其他电机的优点有:

1:精度:实现了位置,速度和力矩的闭环控制;

2:转速:高速性能好,一般额定转速能达到2000~3000转;

3:适应性:抗过载能力强,能承受三倍于额定转矩的负载,对有瞬间负载波动和要求快速起动的场合特别适用;

4:稳定:低速运行平稳,适用于有高速响应要求的场合;

5:及时性:电机加减速的动态相应时间短,一般在几十毫秒之内;

6:舒适性:发热和噪音明显降低。

伺服电机的防护等级

伺服电机和一般电机的防护等级一样,都是采用IP防护等级。IP(国际防护标准)等级用于对产品在特定环境下的耐用能力进行评级。IP编码采用两个连续数字,以及一个任选的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定义的字母所组成。例如,IP67就是一个防护等级的例子,其中的第一个数字是针对固体粒子的防护。数字“6”表示具有IP67 防护等级的产品是“防尘”产品。以下是该位数字的选项表。

上述等级中的第二个数字定义了液体侵蚀防护。数字“7”表示具有IP67防护等级的产品可以在“深达1米的液体中浸泡长达30分钟”。以下是该位数字的选项表。

伺服电机注意事项

1、检查伺服电机,确保外部没有致命的损伤;
2、检查伺服电机的固定部件,确保连接牢固;
3、检查伺服电机输出轴,确保旋转流畅;
4、检查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连接线以及伺服电机的电源连接器,确认其连接牢固;
5、检查伺服电机的散热风扇是否转动正常;
6、及时清理伺服电机上面的灰尘、油污,确保伺服电机处于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