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这2根线怎么处理,怎么接?

楼主(2015-09-08):
如图所示,驱动器型号是J2S-700A的,7KW的驱动器。这2根线是从驱动器内部引出的(出厂就有这2根线不是人为引出的)。。之前在电柜上这2根线是接在一个外置的制动电阻上,现在我拆回办公室了,打算不接外置的制动电阻了,打算在办公室接上电机空转试机。那么这2根线怎么处理?胶带直接包起来吗?还是接在驱动器的P和C端子上?外置电阻拆了不要的话,还需要找短接片把P和C短接起来吗,大家有知道吗?谢谢

网友A:
我认为不接制动电阻短接P、D端,那两根单独包起来

楼主:
没有D,只有PCN这3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