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的分析方法

楼主(2015-09-08):
        电机故障的检修电机的故障有机械故障与电气故障两大类,天津进口电机维修机械故障比较容易发现,而电气 故障就要通过测量其电压或电流进行分析判断了, 以下介绍电机常见故障的检测 与排除方法。

        1、电机的空载电流大将万用表置于直流 20A 档位,将红、黑表 笔串联接在控制器的电源输入端。有关术语和基本参数 1.线圈线圈是组成绕组的基本元件,用绝缘导 线(漆包线)在绕线模上按一定形状绕制 而成。一般由多匝绕成,其形状如图所示。 它的两直线段嵌入槽内,是电磁能量转换 部分,称线圈有效边;两端部仅为连接有 效边的“过桥”,不能实现能量转换,故 端部越长材料浪费越多;引线用于引入电 流的接线。 线圈图 2.线圈组几个线圈顺接串联即构成线圈组,异 步电机中最常见的线圈组是极相组。它是 一个极下同一相的几个线圈顺接串联而成 的一组线圈。

   一般将每相的槽数均匀分布 在每个磁极下,因为每个磁极占有的电角度 是180°,对三相绕组来说,每相占有60 ° 的电角度,称为60 °相带。 线径与并绕根数线径是指绕制电机时,根据安全载流量确定 的导线直径。功率大的电机所用导线较粗, 当线径过大时,会造成嵌线困难,可用几根 细导线替代一根粗导线进行并绕。其细导线 根数就为并绕根数 单层与双层绕组单层绕组是在每槽中只放一个有效边,这样每个线圈的两有 效边要分别占一槽。故整个单层绕组中线圈数等于总槽数的一半。电机在运行时内部有机械碰撞或机械噪音无论高速电机还是 低速电机,在负载运行时都不应该出现机械碰撞或不连续不规则的机械噪音。不 同形式的电机可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维修。  整车行驶里程缩短、电机乏力整 车续行里程短与电机乏力(俗称电机没劲)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当我们排除了 以上 4 种电机故障之后, 一般说来, 整车续行里程短的故障就不是电机引起的了, 这和电池容量的衰减,充电器充不满电,控制器参数漂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