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漏保,接触器,最近流行什么款型

楼主(2015-09-08):
  1. 如题,买个3P+N的漏保,老是没有,5SJ6系列没有了,5SM系列也没有了

  2. 不知道,流行哪款,这样,也好买一点,

  3. 只需要知道,流行哪款的就可以了,我自己去选型

网友A:
去官网选型,我最近在查找施耐德。

网友B:
淘宝找到一个               原装全新正品西门子漏电模块3VL9216-5GC40                                                                                                    也可以

买个3P的小型断路器,在买个漏电模块加在旁边!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一下国产3RV 3RT系列的,再说5SJ6是小型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