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的PLC控制2个三菱伺服同步

楼主(2015-09-08):
现需用三菱FX的PLC控制龙门式的2台伺服电机完全同步,该怎么配置和接线!!具体的型号还没定,有谁做过,帮帮忙!!!!!!!!!!!!!!!!

网友A:
1、用一个输出通道做控制,也就是同一组脉冲+方向输出点控制2台伺服电机;

因为FX系列没有插补功能,完全同步的话也就是只能如此了

网友B:
如上,一个输出控制两台电机。

楼主:
回复内容:哦,谢谢,没这样用过,FX系列是不是有定位模块能控制2个伺服同步的!!!

网友C:
有的,FX2N-20G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FX2N-20GM

谢谢,你用过好用吗,

FX3U-20SSC-H行吗,

网友D:
可用第一台伺服的编码器输出功能来驱动第二台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用第一台伺服的编码器输出功能来驱动第二台伺服

 这个具体是怎么接线呢,以前没搞过

网友E(2016-08-04):
二台伺服同步如何回原点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二台伺服同步如何回原点呀?

没找到完全同步的,回原点分别回的

网友E:
同轴二边是不是加装感应器,中间加装中继来完成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