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动机安装时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08):
    1、 马达在其标称的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综合性能优良,建议手机电路设计时工作电压尽量接近额定电压设计。

  2、 给马达供电的控制模块应考虑其输出阻抗尽量小,防止负载时输出电压大幅度下降,影响振感。

  3、柱式电机检验或测试堵转电流时,堵转时间不宜过长(小于5 秒为宜),因为堵转时所有的输入功率都转化为热能(P=I2R),时间过长可能导致线圈温升偏高而变形,影响性能。

  4、带安装支架的马达在设计定位卡槽时,与手机壳的间隙不能太大,否则有可能产生附加振动(机械噪音),采用橡胶套固定可有效避免机械噪音,但应注意机壳上定位槽与橡胶套应采用过盈配合,否则会影响马达的振动输出,振感下降。

  5、中转或使用时避免靠近强磁区,否则有可能使马达磁钢表磁扭曲而影响性能。

  6、焊接时注意焊接温度及焊接时间,推荐采用320℃ 1-2秒,时间过长和温度过高可能损伤引线绝缘皮。

  7、从包装盒中取出马达单体或在焊接过程中避免用力拉扯引线,也不允许多次大角度弯折引线,否则有可能损伤引线。

网友A:
这个空心杯电机是个什么样子?主要用于什么场合?我还真没见过,也许见过不知道他叫空心杯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