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 电机

楼主(2015-09-08):
图1中:报警Bus-F/Profibus有哪几种可能导致发生?

网友A:
SEW 变频器内部RS485 通讯,通过网关profibus 进行profibus 通讯。

BUS error ,多半为驱动器控制板485 通讯损坏,或网关和驱动器未接触好。

建议直接用MOVITOOL 测试485 通讯,确认自身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