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开关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5-09-08):
用三菱FX3U系列的PLC控制的非标自动化设备,紧急开关应该怎么设计?

之前的想法是:直接用接触器控制电路的总电源线路,紧急开关按下时就会切断电路

但是这样的话,安全性不够

请问有什么好用的紧急开关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A:
看具体要求了。

1、紧急停止的时候,设备运行条件允许总电源断电不?

2、紧急停止的时候,是否需要操作人员必须确认后手动复位?

3、紧急停止的时候,是否有其他环节需要进行延时操作?

4、紧急停止的时候,是否有工位要保持原样?

以上请参考。

网友B:
紧急停止,要求固化在当前工作状态的话,需要考虑电源、气动、油压等动力部分全部固化在当前状态,因此对断路装置、阀门类等有要求。一般电气阀门控制水平移动的要求选用断电中间开放类型,有升降移动的要求带断电断气机械制动......

网友C:
最安全的还是要断控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