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没有电枢电压输出

楼主(2015-09-08):
今天调试的时候,按下启动按钮,面板ok指示灯,run指示灯亮,B6,7两个端子高电平,励磁电压221V,但是电机不转,测电枢电压为0,各位遇过这种情况么?怎么搞定?

网友A(2015-11-03):
a6,有没有接线?要具体看一下你的线路,和调试的参数。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 5841026,

网友B(2016-02-19):
主要是端子接线不对,或是参数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