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用电5项定律

楼主(2015-09-09):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可以归纳为下面这5项来理解和操作。

“1”是施工现场的一条电路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统一进行组织设计,有统一的临时用电施工方案,一个取电来源,一个临时用电施工、安装、维修、管理队伍。严禁私拉乱接线路,多头取电;严禁施工机械设备和照明各自独立取自不同的用电来源。

“2”是临时用电两级保护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除作保护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设置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规定,开关箱中必须装设漏电保护器。

“3”是三级配电

配电系统应设置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和开关箱。按照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的送电顺序,形成完整的三级用(配)电系统。这样配电层次清楚,便于管理和查找故障。总配电箱要设在靠近电源的地区。分配电箱应装设在用电设备或负荷相对集中的地区。动力配电箱和照明配电箱通常应分别设置。配电箱、开关箱应装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的场所,要远离易受外来固体物撞击、强烈震动的场所,或者做环境防护。

“4”是电器装置的四个装设原则

每台用电设备必须设置各自专用的开关箱,开关箱内要设置专用的隔离开关和漏电保护器,不得同一个开关箱、同一个开关电器直接控制两台以上用电设备。开关箱内必须装设漏电保护器。这就是规范要求中“一机、一箱、一闸、一漏”的四个装设原则。

“5”是五芯电缆

施工现场专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必须实行TN-S三项五线制供电系统。电缆的型号和规格要采用五芯电缆。为了正确区分电缆导线中的相线、相序、零线、保护零线,防止发生误操作事故,导线的颜色要使用不同的安全色。L1(A)、L2(B)、L3(C)相序的颜色分别为黄、绿、红色;工作零线N为淡蓝色;保护零线PE为绿/黄双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使用绿/黄双色线做负荷线。

总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采用TN-S三项五线制系统,实行三级配电两级保护,做到“一机、一闸、一漏、一箱”,消除事故隐患,切实保证施工安全。

网友A:
工地常用的法则,这得学一学,一前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