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机械故障处理过程

楼主(2015-09-09):
电气专业工作者对于电机修理,主要指的是绕组部分,但是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排除电动机的故障,以利于及时恢复生产,电工必须学会检查分析和排除电动机故障的方法,学会掌握机械部分修理方法也是很必要的。

一、电动机的拆卸

1.拆卸皮带轮或联轴器

先将皮带轮或联轴器端面距前端盖处的位置尺寸记录下来,然后把皮带轮或联轴器上的固定螺丝或销子松脱,再用拉力把皮带轮或联轴器慢慢拉出来。如果拉不出来,可以渗入煤油再拉,如仍拉不出,可以用喷灯加热,乘热胀时拉下,温度不能过高,以防机轴变形。

2.拆卸端盖。

首先应在端盖与机座接缝处做好标记,以免装配时弄错位置,端盖上如有轴承室外盖,应先拆掉,一般小型电动机只拆前端盖和后侧的风罩,风扇和后端盖螺丝,然后将转子连同后端盖一起抽出。拆卸前端盖时,用扁铲在螺丝连接“耳子”处和与机座的接缝处用手锤在不同位置轻轻敲打,使之分离,卸下端盖时应用木板垫住。以免端盖与轴颈碰撞造成损伤。前端盖卸下后,拧下后端盖螺丝,垫上木板用手锤轻轻敲打轴伸端面,使后端盖与机座离缝把转子和后端盖一同抽出。

3.抽出转子

小型电动机的转子可以用手取出,较大的电机可用一根长钢管套住轴伸,由一人抬住钢管另一人在另一端抽出管子,更大的电机因转子较重,用起重设备将转子吊住平移抽出。

二、电动机装配

1.装配前的准备

首先要把绕组和机壳内部吹扫干净,机座,端盖,轴承盖的止口和转子表面都要擦拭干净。清洗后的轴承重新加入的润滑油要适量,约为轴承或轴承室的1/2-1/3为宜,4极以上电机取上限,2极电机取下限,润滑脂过多,会使轴承温度过高,空载损耗增大,变稀淌出。

2.装配

电动机装配基本上是电动机拆卸的反过程。装配时,应按标记将各部件复位。敲打端盖或转轴端面等部位时要垫上木板敲打。端盖的固定螺丝要依对角交替均匀地拧紧。在将轴承盖紧固,这时要边拧紧螺丝边转动转子应灵活,否则应检查端盖与机座连接部位是否合适,并相应调整螺丝的松紧,转子灵活后,装上风扇,风罩和皮带轮。

(1)轴承的维护与修理

在电动机的故障中,轴承的故障是经常发生的。轴承损坏时,电动机的转子将与定子铁芯相擦,进而发热破坏绕组绝缘,所以必须注意轴承的保养,有了故障应及时排除。

轴承档轴颈稍有磨损时,可用冲子在轴颈圆周上均匀冲上一些麻点。或用扁铲打毛再装上轴承。即可配合较为紧密。如有条件可在磨损部分镀上一层金属,或用电焊条在轴颈圆周上堆焊,然后按正常尺寸车圆。

(2)机座,端盖修理

一般小型电动机机座和端盖都是铸铁制成的。如机座、端盖有裂缝或机座底脚断裂,可用铸铁焊条补焊。端盖轴承室磨损,如果磨损不大时,可用冲子轻轻地在轴承室圆周上均匀地冲上些麻点,也可用扁铲打毛,然后再安装轴承,如磨损较大,须采用镶套的办法补救。

(3)铁心的修理

常见的铁心故障有:铁心槽齿向外张开,铁心硅钢片沿轴向松弛,铁心槽齿局部烧熔等。 铁心槽齿向外张开或扭曲,主要是由于拆除旧绕组时用力过猛造成的。可用尖嘴钳子矫正,然后敲打平整。

铁心松弛,主要原因是制造不良和使用修理方法不当造成的。当电机铁心采用内压装时,可用压力机把铁心重新压紧,把扣片扣严或与压圈焊住。

铁心,槽齿局部烧熔,主要是因绕组短路或碰铁产生高热烧毁槽齿,可用扁铲把烧毁部分铲掉,再用细锉除去毛刺。

(4)轴承的检查与清洗

小型电动机均采用滚动轴承。电动机拆开后,首先检查润滑脂是否变干涸或缺少,用手摇动轴承外圈,如感觉松动说明轴承磨损。磨损程度可用塞尺检查。

更换润滑脂,进一步检查轴承有无锈蚀,裂纹与损坏时,要清洗轴承。清洗时,不必拉下轴承,先剥去轴承和轴承盖上的废油,先用毛刷蘸清洗盆中的汽油刷洗(不要转动轴承以免滚入杂物),油污去除后,再用另一盆清洁汽油清洗,然后用破布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