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维修检修事项

楼主(2015-09-09):
1、高压电机的出线电缆承受振动,所以要选用弹性较大的电缆作电机引线,一般电机引线在电机出线根部容易振断或磨破损伤,当出现此类故障时要打开电机,从电机内部重新接线。

2、高压电机的轴承要选用重型轴承,均可承载一定的轴向负荷,不论安装方向如何,轴承寿命不受轴向负荷的影响。拆卸轴承时要记录好偏心块的位置及激振力的百分值,更换完轴承后检查电机的转轴应有一定的轴向串动,先不装偏心块空试电机,运行正常后按原记录复位好偏心块。

3、偏心块的防护罩要密封好,防止粉尘进入内部,影响电机运行。

合理的使用,勤快认真的巡检才能更好的发挥高压电机的作用,才能延长王牌高压电机的使用寿命。

总之,高压电机也是易损设备,高压电机对设备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使用不正确时不只电机自身寿命缩短,对所拖动的机械设备也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使用高压电机时一定要严格依照高压电机的使用说明进行使用,增加巡检次数及力度,发现事故隐患后及时处理,万万不能带病维持运行。合理的使用,勤快认真的巡检才能更好的发挥高压电机的作用,才干延长高压电机的使用寿命。

二、运行中的维护事项:

高压电机自身又无风扇散热,大都安装在工作环境恶劣、粉尘大的地方,电机本身又无风扇散热,全靠自然冷却,在使用中除了与普通电机一样维护外,还有注意维护一下内容。

(一)、检查内容:

1、经常检查电机表面卫生

2、有粉尘影响散热时及时清理

3、经常检查电机地脚固定螺栓是否松动

4、松动时用力矩扳手紧固至要求力矩

5、检查振动是否异常

(二)、处理方法:

1、振动异常时停机,拆开偏心块护罩检查处理

2、偏心块防护罩密封是否严

3、密封不严时停机处理

4、电机出线电缆是否磨损

5、若磨损,停机处理

6、轴承是否缺油

7、运行中每2个月用黄油枪补一次油,一年中修一次

8、电机电流是否正常

9、异常时停机检查处理

检修高压电机一定要注意细节,

高压电机的性能和寿命更在于维护,做高压电机销售怎么多年,其实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很多客户只是在使用高压电机,却没做到一个好的维护,同样的一台高压电机维护好了,寿命和性能要好的多,甚至一些厂家都能用好多年,我想在高压电机的使用上,更多的是维护.当然,大家更应该注意细节,高压电机细节的维护,是你设备良好运行的开始.

1:在安装高压电机的时候,有条件的厂家尽量在高压电机出线处套管,将出线卡在高压电机或者设备的边缘,尽量不让出线随着设备的振动而出现上下的摆动,这样出线会很容易磨穿或者将接线处扯开.

2:污染比较严重的环境要经常性的清洗轴承,加注润滑油,但必须是耐高温的润滑油.不要每星期都加,加的过勤,电机消耗不了,润滑油就会流入线包,最好一个月加一次,而且是比较适量的加.

3:当高压电机表面出现附着物的时候要及时清理,因为高压电机在运转的时候温度会比较高,附着物过多,会影响高压电机的散热.

4:高压电机的地脚螺栓要经常检查,发现滑丝或者螺栓松动要及时处理及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