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15-09-09):
  一、绕组短路

  1.原因和分类

  绕组短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电动机电流过大、电源电压变动过大、单相运行、机械碰伤、制造不良、绝缘受潮所致。短路通常有相间短路和匝间短路两种,其中相间短路有绕组端部层间短路和槽内上层线圈之间短路;匝间短路包括各极相间短路、一个极相组中线圈之间短路及一个线圈中的线匝之间短路。

  2.检查方法

  (1)外部观察与探温检查。将电动机空载运行20分钟后拆卸两端盖,迅速摸、探热,对较热的线圈仔细观察,看有没有焦脆现象,如有则很可能是短路。

  (2)仪表检查。电流检查法:先将电动机空载运行,测量三相电流,电流大的一相绕组可能有短路故障;电阻检查法:测量各相绕组的直流电阻,阻值较小者可能是短路绕组;电压降法:把有故障的一相绕组的各极相组连接成的绝缘皮剥开,在这相绕组的出线端通入低压交流电,电压一般为50~100伏,然后测量各极相组的电压降,如读数相差较多且最小的即为短路故障的极相组。

  3.修理方法

  如能明显看出短路点,可用竹楔插入两个线圈间,把短路部分分开垫上绝缘。如果短路点发生在槽内,先将该绕组加热软化后,翻出受损绕组,换上新的槽绝缘,将导线损坏部位用薄的绝缘带包好,重新嵌入槽内,再进行绝缘处理。如整个极相组短路,可将绕组加热软化,用理线板撬开引出线处,将绝缘套管重新套到接近槽部,或用绝缘纸垫好。如果个别线圈短路,可用穿绕修补法调换个别线圈。匝间短路,可垫绝缘纸修复。

  二、绕组断路

  1.原因和分类

  绕组的接头由于焊接不良,或使用腐蚀性焊剂,焊接后又未清除干净,就可能造成焊头虚焊或松脱,绕组受机械碰撞也可能使线圈断路。有时,短路和接地故障也能把导线烧断。断路故障多数发生在绕组的端部、接线头或引出线端附近处。

  2.检查方法

  (1)用万用表检查。将万用表置于R×1或R×10档上,分别测量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值,电阻值为无穷大或接近于该值时,说明该相绕组断路。

  (2)用电桥检查。如电动机功率稍大,其定子绕组由多路并联而成,当其中一相发生故障时,用万用表难以判断,需用电桥分别测量各相绕组的直流电阻,断路相绕组的直流电阻明显大于其它相。

  (3)伏安法。分别给每相绕组加上数值很小的直流电压U,再测量流过该绕组中的电流I,则该绕组的直流电阻R=U/I。对故障相来讲,电阻R较正常相为大,因此在相同的电压U下,流过直流电流表的电流I较小,只需从电流表的读数中即可判断出读数小的一相为故障相。

  3.修理方法

  (1)引出线或过桥的开焊修理。可将开焊处清理干净,然后在待焊处附近线圈上垫一层绝缘纸,防止焊锡流入而损伤线圈绝缘,最后进行补焊。

  (2)端部线圈烧断的修理。端部线圈烧断一根或几根时,需将线圈加热到1300左右,使绝缘软化;然后将烧断的线圈撬起,分清每根导线的端头,用相同规格的导线连接在烧断的导线端头上,连接好后进行焊接;焊好后,包扎绝缘,涂漆处理。

  (3)槽内导线烧断的修理。加热线圈,软化绝缘,然后剔除槽楔,由槽内抬出烧断的线圈,将烧断的线匝两端剪掉,用同规格新导线焊接好,包扎绝缘涂漆处理后嵌入槽内,垫好绝缘纸,打入槽楔。

  三、绝缘损坏

  绝缘损坏会使绕组间发生短路或使机壳带电,可能造成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或使一些控制线路失控,也会使绕组发热导致短路,使电动机无法正常运行。

  1.原因

  绕组绝缘损坏的原因主要有受潮、雷击、曝晒、过热、绝缘表面和缝隙中浸入灰尘、油污、烟雾、化学腐蚀性气体等。

  2.检查方法

  (1)用兆欧表检查。兆欧表的电压等级选择应根据电动机电压等级而定,一般380伏电动机应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将兆欧表的“L”端接在电动机绕组的引出端上,把“E”接在电动机的机座上,按每分钟约为120转左右的速度摇,测出绝缘电阻。如测出的绝缘电阻在0.5兆欧以下,则说明该电机已受潮或绝缘很差;如果绝缘电阻为0,则绕组接地或相间短路。

  (2)用校灯检查。拆开各绕组间的连线,用36伏灯泡与36伏的低电压串联,逐一检查各相绕组与机座的绝缘情况。若灯泡发光,说明该绕组接地;灯光不亮,说明绕组绝缘良好;灯泡微亮,说明绕组已击穿。

  3.修理方法

  绝缘受潮的电动机,首先应吹风清扫再烘干;被尘垢、油泥严重玷污的绕组绝缘,应先用洗涤剂清洗,再烘干浸漆处理。烘干时由于绝缘电阻很低,不宜采用通电烘干法,而应将端盖折下,用灯泡、电炉或放在烘箱中烘干,烘到绝缘电阻达到要求时,加涂一层绝缘漆,以防止回潮。如绝缘破损在槽口或槽底线圈出口处,可用绝缘材料垫入线圈的接地处,再检查故障是否已排除;如已排除,可在该处涂上绝缘漆。如发生在明显处,可用绝缘带包扎后涂上绝缘漆,再进行烘干处理;如发生在槽内,则需更换绕组或用穿绕修补法进行修复。

  四、绕组接错

  绕组接线错误或嵌反会引起电动机振动,发出较大的噪声,电动机转速降低甚至不转。同时会造成电动机的三相电流明显不平衡,使电动机过热,而导致熔丝熔断或绕组烧损。

  1.原因和分类

  原因主要是工作人员对绕组的规律不熟悉或工作疏忽。分类主要有外部接线错误,某极相组中一个或几个线圈嵌反或极相组接错,即反接与嵌反。

  2.检查方法

  (1)万用表电压法。将每相的一端连接成星形,将36伏交流电源通入其中的一相,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其余两相的出线,记下有无读数;然后轮番更换其中“一相”和“另两相”,再记下有无读数。根据下述情况判断:两次都有读数,表示两次中没有接电源的那一相头尾接反;两次中有一次有读数,另一次无读数,则表示无读数的那一次接电源的那一相绕组头尾反接。

  (2)检流计电流法。将三相绕组任意接成并联,用检流计测试,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轴,如表头指针摆动,说明绕组头尾连接错误。可将任一相两线头对调重试,直到指针不动,则表示三相绕组头尾连接正确。

  (3)反接法。将三相绕组的一端接成同一点并接地,将两根电源线按顺序分别接在电动机的三根线端上,作三次试验。如有相邻两次转向相同,则两次参与的那相首尾接错。

  3.修理方法

  找出哪相接错,把哪相首尾对换即可;如查出某相中的个别线圈嵌反,则纠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