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折弯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09-09):
一、简介及系统特点

      折弯机是一种能够对薄板进行折弯的机器,其结构主要包括支架、工作台和夹紧板,工作台置于支架上,工作台由底座和压板构成,底座通过铰链与夹紧板相连,底座由座壳、线圈和盖板组成,线圈置于座壳的凹陷内,凹陷顶部覆有盖板;使用时由导线对线圈通电,通电后对压板产生引力,从而实现对压板和底座之间薄板的夹持。由于采用了电磁力夹持,使得压板可以做成多种工件要求,而且可对有侧壁的工件进行加工,操作上也十分简单.
本套折弯数控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采用维控800×480高分辨65535色真彩液晶触摸屏,使用多语言功能,中、英文菜单可任意切换。
2.维控PLC提供强大的三角函数计算功能,进行角度编程功能,自动计算折弯深度,调试方便减少调整机器和测试工作时间。
3.维控触摸屏128M falsh存储,并且利用配方功能实现工步编辑功能,当前可以设置50组程序,每个程序可以支持15个工序(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程序以及工序)。
4.维控组态提供折弯部件,此部件可根据输入参数来实现作图功能。可根据工序自动生成折弯图形,直观显示。此折弯部件在自动画面可改变图形颜色来实时显示已完成工序。
5.维控组态移动图形部件,实现图片自动动画功能。屏幕上后挡料以及滑块,按照实际生产实现动态动作,直观生产。
6.维控PLC两路高速输出可达200K脉冲频率,对折弯机的后档料和死档块进行伺服控制,有效保证定位精度和效率。
7.维控PLC提供两路硬件计数器可达200K,接入编码器显示滑块位置,以及对滑块进行限位,提高生产效率。
8.维控PLC与触摸屏都提供断电保护区域,实现断电位置记忆,参数保护,程序保护以及现场保护。
9.可实现单向定位与双向定位功能。
10.对机床的阀组输出可以灵活选择。
11.根据实现情况可以设置20组模具库,需要的时候可随时调用。
12.该套系统有3种工作模式,点动、单次、连续;其中点动根据脚踏板,随踩随停,单次踩踏需要一直踩踏完成一套动作,松开脚踏板则回到原点。连续动作则是厂家对折弯机进行性能测试。
13.厂家调试方便,这套系统对折弯角度调试,仅需要两块折弯板调试。就可以使角度折弯准确。减少调试过程中对折弯板的浪费。大大缩短了调试时间。
二、方案及使用

该系统主要采用维控触摸屏LEVI700L、PLC主机采用LX3V-1212MT-A及伺服控制系统构成。
以手动操作为例,简要操作如下:
1.接通电源,在控制面板上打开开关,启动油泵,这时就听到油泵的转动声音了(此时机器不动作)。
2.进入手动页面,根据实际加工板材选择下模,一般要选择板厚的8倍宽度的下模槽口,设定后挡料数值,折弯角度,退让时间,保压时间。
3.行程调节,使用必须要注意调节行程,在折弯前一定要测试,它的上模下行至最底部时必须保证有一个板厚的间隙,否则会对模具机器造成损坏,设定的参数都是断电保存的,可以减少调试时间。
4.按下HMI开关开机折弯,滑块自动回上止点,X,Y两轴自动到位,可进行板材加工。
5. X,Y两轴到位后,踩脚踏进行折弯。
三、程序简要介绍
  1.手动画面
   参数可以根据需求设定并且进行折弯;参数设定数值具有记忆功能,后挡料与滑块以及折弯角度可以实现动画效果,画面底下有报警走马灯,实现报警功能。

2.工步编辑画面
    工步编辑,可以编辑50组,每组可以最多设置了15个工序,每道工序根据需求设定参数。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出现折弯时折弯板顶到上模的情况,这里可以设置折弯秩序可以进行调整,折弯图形会根据折弯秩序设定值进行显示。

3.自动画面
    自动画面需要先进行工步编辑,然后调用工步编辑的程序。屏上显示产品名、总道数、当前折弯号、循环次数,已循环次数、产品数量运行启动;每一道工序结束后,工序会自动跳到下一道工序,如果要手动选择工序秩序可以使用触摸屏上的上一道以及下一道按键,此时必须滑块要回到上止点,不然系统不会切换工序。
    工步编辑功能,可实现多步自动运行,完成多工步零件一次性加工,提高生产效率。

4.阀组选择
    对机床的阀组输出可以灵活选择,节约电柜成本,增加了系统的柔性。

以下为PLC部分程序。
根据Y轴的设定角度,使用三角函数计算,以及经验公式计算进刀深度。

选择工作模式,控制机械动作。

四、结束语
    一套完整的折弯机,包括硬件、软件的设计,涵盖范围广;本文中,简单介绍了折弯机其中比较重要的几部分,其他细节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使用触摸屏以及PLC控制系统,性能稳定、设计和使用方便,实现了功能多样化,性价比高,给用户编程和维护都带来极大方便。

上一篇: 维控HMI和PLC在助力拔钉机的应用   下一篇:维控HMI和PLC在木工机械四排钻设备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