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1台三菱FX3U的PLC控制4到5台三菱D740系列的变频器嘛?

楼主(2015-09-09):
如题,我用过3U的控制3台A700系列的变频器,觉得太贵了,想试试看能不能用D700的代替。总延长距离超过200M,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通过485端口控制,距离可大5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485端口控制,距离可大500m。

是否需要加什么模块?我原来就用485B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485端口控制,距离可大500m。

用RS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