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CANope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09):
老是搞不懂CAN和CANopen有什么区别,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更感谢了!!!!!!!!!

网友A:
就像485与modbus的关系,前者定义物理层,后者是应用扩展

网友B:
通俗来讲,CAN相当于电话机和传输介质的定义,不管有线或无线,CANopen定义了语言。声音可以通过电话传递,双方理解需要使用同样的语言。

网友C(2015-10-09):
就像485与modbus的关系,前者定义物理层和链路层,后者定义了应用层

网友D:
对的,CAN总线就像相当于485,CANopen就相当于modbus,前者定义物理层和链路层,后者定义了应用层。另外,DeviceNET协议跟CANopen类似,也是一种基于CAN总线的应用层协议。

国产的PLC控制器中,深圳矩形科技生产的N80系列小型PLC,支持CANopen协议的主站、从站。

CANopen协议的梯形图编程也比较简单,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提供详细的方案和PLC梯形图程序,QQ:1803295319。

网友E(2016-01-19):
Canopen在CAN基础上定义了一组规则,采用其通信的双方明白相互交换信息的含义。相互交换的信息就在CAN总线上传输。作为用户我们只需了解Canopen规则,至于数据是如何在通信双方实现交换的对用户来讲是透明的。

网友F:
其实如今CAN2.0A和CAN2.0B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使用指令实现数据的交换,如同自由口协议一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