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模拟量采集优宝电子称模拟信号

楼主(2015-09-10):
本人刚做一个项目,采集现场电子称信号,电子称输出标准4-20ma信号(有源),用万用表量是正常的,但是接到em231模拟量模块后,plc采集到的数据一直在跳变,从0-当前值一直在循环跳动,我以为是干扰,将电子称的模拟地和plc模拟地连接,没有用;将称改成1-5v输出,em231跟着改动成电压输入,结果一样跳动,咨询电子称厂家,厂家不晓得,希望有经验的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接线有没有问题,尤其是低电位与高电位线是不是配套,电势不对等可能会造成跳动的情况

网友B:
跳动不大可以做平均值处理

网友C:
1     24V共0

2     系统块输入通道滤波(采样256 死区400左右)

3     做好屏蔽线

4     自己写滤波

5     换模块

网友D:
模拟量模块,是4路输入的吧?

把不使用的短接下。如下图:还有就是4-20MA模块拨盘是1、2拔的。

你看看手册!

网友E:
S7-200模拟量使用应该搞清的16个基本问题

PID编程过程中相关参数整定问题
西门子S7-200模拟量模块使用问题

1.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寻址

l         每个模拟量扩展模块,按扩展模块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其中,模拟量根据输入、输出不同分别排序。模拟量的数据格式为一个字长,所以地址必须从偶数字节开始,精度为12位;模拟量值为0-32000的数值。 输入格式: AIW[起始字节地址] 如AIW0  输出格式: AQW[起始字节地址] AQW0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地址为固定的,顺序向后排。例::AIW0,AIW2,AIW4……、AQW0,AQW2……。

l         每个模拟量扩展模块至少占两个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EM235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第二个模块模拟量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以此类推。

2.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有哪些注意事项?

l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式(电流电压)。模块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而且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只能将输入端同时设置为一种量程和格式,即相同的输入量程和分辨率。

l         EM235是最常用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它实现了4路模拟量输入和1路模拟量输出功能。EM235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接线方法,对于电压信号,按正、负极直接接入X+和X-;对于电流信号,将RX和X+短接后接入电流输入信号的“+”端;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将X+和X-短接。

l         注意: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短接。当模拟量输入PLC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时,原因之一: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所以由此产生了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原因之二: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所以解决方法: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注意: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l         当出现模拟量输入PLC接收到信号变化很慢,这可能是你使用了滤波器,可以通过降低滤波采样数,或取消模拟量滤波方式解决。

3.关于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问题?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故障。

4.关于EM235输入校准问题:

模拟量输入模块使用前应进行输入校准。其实出厂前已经进行了输入校准,如果OFFSET和GAIN电位器已被重新调整,需要重新进行输入校准。其步骤如下:

A、切断模块电源,选择需要的输入范围。

B、 接通CPU和模块电源,使模块稳定15分钟。

C、用一个变送器,一个电压源或一个电流源,将零值信号加到一个输入端。

D、 读取适当的输入通道在CPU中的测量值。

E、 调节OFFSET(偏置)电位计,直到读数为零,或所需要的数字数据值。

F、将一个满刻度值信号接到输入端子中的一个,读出送到CPU的值。

G、 调节GAIN(增益)电位计,直到读数为32000或所需要的数字数据值。

H、必要时,重复偏置和增益校准过程。

 5.模拟量值和A/D转换值的转换问题:

 假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0—Am(如:4—20mA),A/D转换后数值为D0—Dm(如:6400—32000),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A/D转换后的相应数值为D,由于是线性关系,函数关系A=f(D)可以表示为数学方程:

A=(D-D0)×(Am-A0)/(Dm-D0)+A0。

根据该方程式,可以方便地根据D值计算出A值。将该方程式逆变换,得出函数关系D=f(A)可以表示为数学方程:

D=(A-A0)×(Dm-D0)/(Am-A0)+D0。

具体举一个实例,以S7-200和4—20mA为例,经A/D转换后,我们得到的数值是6400—32000,即A0=4,Am=20,D0=6400,Dm=32000,代入公式,得出:

A=(D-6400)×(20-4)/(32000-6400)+4

假设该模拟量与AIW0对应,则当AIW0的值为12800时,相应的模拟电信号是6400×16/25600+4=8mA。

又如,某温度传感器,-10—60℃与4—20mA相对应,以T表示温度值,AIW0为PLC模拟量采样值,则根据上式直接代入得出:

T=70×(AIW0-6400)/25600-10

可以用T 直接显示温度值。

模拟量值和A/D转换值的转换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该段多读几遍,结合所举例子,就会理解。为了让您方便地理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某压力变送器,当压力达到满量程5MPa时,压力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20mA,AIW0的数值是32000。可见,每毫安对应的A/D值为32000/20,测得当压力为0.1MPa时,压力变送器的电流应为4mA,A/D值为(32000/20)×4=6400。由此得出,AIW0的数值转换为实际压力值(单位为KPa)的计算公式为:

VW0的值=(AIW0的值-6400)(5000-100)/(32000-6400)+100(单位:KPa)

编程实例

您可以组建一个小的实例系统演示模拟量编程。本实例的的CPU是CPU222,仅带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该模块的第一个通道连接一块带4—20mA变送输出的温度显示仪表,该仪表的量程设置为0—100度,即0度时输出4mA,100度时输出20mA。温度显示仪表的铂电阻输入端接入一个220欧姆可调电位器,简单编程如下:

温度显示值=(AIW0-6400)/256

编译并运行程序,观察程序状态,VW30即为显示的温度值,对照仪表显示值是否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模块,是4路输入的吧?把不使用的短接下。如下图:...

 检查使用信号方式,查看拨码开关的设置是否与信号形式一致;检查接线方式,具体可以看书册。注意电流接线是几线制;注意不使用通道的处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基本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找来一个单独压力变送器,接上就很好,还得找电子称的问题,最后,称厂家说可能信号不匹配,没法解决。

网友G(2018-08-24):
电子称的有源信号接入到PLC,出现数值跳动不稳定的情况,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差模电压的问题,它们不等电位引起的,但这种情况通过模拟地接到一起就可以解决的, 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模拟地接的不正确;  另一种是PLC的分辨率的不够的问题, 这种情况就不建议使用模拟量信号传输,建议使用通信连接的方式,这样可以得到更准确的测量值。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的福音!

网友I:
真的需要需要需要真的需要需要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