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记:威纶通换掉了海泰克

楼主(2015-09-10):
    昨天去维修一台机器,是5年前生产的,原机器的触摸屏不能正常显示了,海泰克的,公司前几天却给买了个威纶通的,还好画面不算多,对照着原画面已提前制作完成。

    公司是一家大型机械加工厂,是我目前见到的最大的一家,车间有很多机器,车间的空气质量很差,油气很重,很不适应,幸运的是我们的机器不在这个楼层的车间,那个楼层空气质量比较好。

触摸屏安装在一块亚克力板上,两个屏幕的开口尺寸不一样,需要开口,这个有另外一位钳工师傅完成,用打磨机开孔,没想到亚克力会产生很臭的味道,先开口在精修,可苦了我们这位师傅了。安装完成后通电试运行,机器切不能复位,触摸屏上也没有任何报警显示,这下可麻烦了,因为没有IO表,没有PLC原程序,PLC是汇川H2U系列的,电脑也没安装汇川的软件。在制作触摸屏画面的时候选择的PLC是三菱FX2N的,不知用三菱的软件能否操作汇川的PLC呢,也只有一试了,打开软件,插上下载线,点击上载、执行,结果读取程序成功,到这里又有了希望。首先备份一下程序,然后在线检查,检查程序唯一的线索就是按复位按钮不能复位,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一条报警,这个报警有自锁功能,解除自锁的是一个输入点,这个应该是个按钮或开关之类的,这个好找,在操作面板上只有启动、停止、复位、急停四个操作键,但每个键按了之后,报警还不消除,检查PLC输入点发现当急停按下去的时候PLC没有反应,其他都有,到此确认应该是急停开关坏了,检查急停开关发现接的是常开触点,急停开关应该接常闭才对呀,然后让急停开关的两个线头接触了下,报警解除,并触摸屏上显示除了急停开关按下的报警,再按复位按钮,机器终于有了反应。再次试运行,机器OK,于是到外面买了个急停开关换上,签单走人,这次的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