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组态时排列前一层设置不了

楼主(2015-09-10):
如图,想将图片设置图层更改为前一层,居然设置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软件本身的功能问题?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只有两个图层只能设置最前或者最后,三个以上图层可以前一后一选择

楼主:
如图,我想把长方形的图设置到流体动画的前面,设为“最前面”没有反应。其他图片之间能前后设置。

楼主:
实在不行了就只能将流体动画图案分段绘制了。

网友B(2018-02-01):
谢谢楼主分享,工控人真的不容易

网友C(2021-02-10):
为啥呀,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D(2021-04-03):
新人报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