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PLC 联机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10):
公司要把几个单台设备联线控制,主要也就是把各单台设备的“启动,停止,和报警”采集到主控设备上。

现在PLC品牌型号不一样

基恩士KV-NC32T一台,欧姆龙CP1H一台,西门子200两台,西门子300一台。

现在考虑实施方案,这种不同品牌PLC联机,我是既没见过也没做过。通过这几天在网上找资料,找到以下2种方案,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1,用组态王软件作上位机。(目前需要去确定,组态王是否支持这个几台PLC)

2,为各单台PLC添加MODBUS网关,再添加一个西门子200PLC 做主控。(没用过啊,貌似有点复杂)

网友:
1、可以用威纶带网口的触摸屏作为中转,触摸屏中有虚拟网关功能可以将PLC中的数据转程modbus 协议转给上位机,只需要简单地址设置就可以。

2、不需要每台PLC都做MODBUS程序。

3、上位机和屏通信使用网口MODBUS TCP/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