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 下 台达plc编程仿真通讯超时

楼主(2015-09-10):
点仿真器后 在线 监控开始 运行 每个元件不能控制 没有反应

点仿真器后 下载 在线  通讯超时

WIN764位系统

台达触摸屏 永宏PLC等仿真都很好

求高手解释 谢谢先

补充一下 就是在下载时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下载的进度条出现,下面的指示灯也没有反应

网友A:
检查通讯线路

软件版本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