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002_控制柜检验规范

楼主(2015-09-10):
控制柜检验规范

1.0 目的/Purpose

本程序的目的是规范赛莱默RD&E电气&控制设计人员在接收电控柜时采用规范的验收标准,提高控制盘柜质量。

2.0 适用范围/Scope

适用赛莱默RD&E所有电控设计人员。

3.0 职责/Responsibility

    本流程所述活动由WS南京SOUCING、采购、质检部门和人员负责。

4.0 定义/Definition

   低压开关柜:一个或多个低压开关设备和与之相关的控制、测量、信号、保护、调节等设备,由制造厂家负责完成所有内部的电气和机械连接,用结构部件完整地组装在一起的一种组合体。

   PLC可编程控制指成套的控制柜 :可实现电机, 开关的控制的电气柜。PLC综合控制柜具有过载、短路、缺相保护等保护功能。

5.0程序/Work Procedure

   本流程包含电气控制盘柜内电器元件及配件组装的检测;二次线加工工艺检测;一次线加工工艺检测

5.1盘柜内电器元件及配件组装的检测

a.              检查前首先看明图纸及技术要求。

b.              检查元器件组装顺序应从板前视,由左至右,由上至下。

c.              检查产品型号、元器件型号、规格、数量等与图纸是否相符。如不符请及时说明更正。

d.              检查元器件有无损坏,已损坏元件不得安装。

e.              检查同一型号产品应保证组装一致性。艾驰商城

f.               在固定安装式装置内,接线座距装置底面的距离不应小于0.20m。

g.              检查组装所用紧固件及金属零部件均应有防护层。防护层应无脱落变质、生锈等现象。

h.              检查胶木、电瓷、精密仪表等易碎元件是否有胶皮垫。对动作时产生较大震动的电器元件,安装时应加防震装置。

i.               检查所有电器元件及附件,均应固定安装在支架或底板上,不得悬吊在电器及连线上。

j.               接线面每个元件的附近有标牌,标注应与图纸相符。标号应完整、清晰、牢固。标号粘贴位置应明确、醒目。安装于面板、门板上的元件、其标号应粘贴于面板及门板背面元件下方,如下方无位置时可贴于左方,但粘贴位置尽可能一致。

k.              检查保护接地连续性。接地装置表面不得沾漆、生锈,必须装有地符号的接地标牌。保护接地连续性利用有效接线来保证。

l.               检查安装板上安装孔应两边平滑,不应有毛刺尖峰。

5.2   二次线加工工艺检测

a.       二次线的连接(包括螺栓连接、插接、焊接等)均应牢固可靠,线束应横平 竖直,配置坚牢,层次分明,整齐美观。同一合同的相同元件走线方式应一致。艾驰商城

b.       三防产品的二次导线应选择铜芯镀银绝缘导线。

c.       所有模拟量信号接线必须使用高质量屏蔽电缆;所有通讯线必须使用专用通讯电缆。

d.       所有电器元件的二次连接端子、端子排及连接导线均应有标号,标号应完整、 清楚、牢固、不褪色。

e.       接线面每个元件的附近应有标志牌,标志牌不得固定在元件本体上。

f.        二次配线的线束,不应直接在铁板或导线部件上敷设,应采用一些相应的保护措施,如用螺旋管、走线槽、吸盘尼龙拉带等。

g.       交流主回路的导线颜色应为黑色,二次控制回路为红色和蓝色,安全接地线为黄绿双色。

5.3   一次线加工工艺检测

a. 装置中母线和导线的颜色应符合GB2681-81《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的规定,它们的相序标准见下表:

电  路

线   性

标   志

三相交流电路

A

黄、黑

B

绿、黑

C

红、黑

零线、中性线

淡蓝色

安全用接地线

黄绿双色

直流电路

棕色

蓝色

接地中线

黄色

b.       保护电路的连续性利用有效接线来保证。柜体内任意两个金属零部件通过螺钉 连接时如有绝缘层均应采用相应规格的接地垫圈,并注意将垫圈齿面接触零件表面。

c.       当需要外部接线时,其接线端子及元件接点距结构底部距离不得小于200mm,且应为 连接电缆提供必要的空间。

6.0 工作流程/Flowchart

NA

7.0 附件 /Attachment

赛莱默RD&E 电气&控制盘柜检测报告

8.0相关记录/Related records

NA

9.0文件评审记录/Review-Countersign Record

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