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帮忙,让MCGS中的物块水平移动和上下移动同时进行的脚本怎么写

楼主(2015-09-10):
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用    MCGS    如何编写一个脚本让物体同时水平移动和上下移动!!!!!!!!!!!!!!!!!!!!!!!!!

悬赏分30    聊表心意!!!!!!!!!!!!

楼主:
没人吗?

真的假的

要凑满10个字啊!

网友A:
那个可以直接做啊,我现在没装mcgs,我记得不用再自己写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视频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C:
没隔一定时间向左(右)向上(向下),到返回点然后按相反方向定位

网友D(2015-11-28):
[w:[PLC1]D3000]=[w:[PLC1]D3000]+1
if([w:[PLC1]D3000]>=100)
{[w:[PLC1]D3000]=0
}
endif

[w:[PLC1]D3002]=[w:[PLC1]D3002]+1
if([w:[PLC1]D3002]>=100)
{[w:[PLC1]D3002]=0
}
endif

把D3000与D3002代入到动画中的上下移动和左右移动的值。

网友E(2020-03-24):
向左(右)向上(向下),到返回点然后按相反方向定位

网友F:
楼上的都是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