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型号切换

楼主(2015-09-10):
请教各位:

原先有一工程,使用了7寸触摸屏 DOP-B07S411  ,后想换成10寸屏 DOP-B10S411

直接在软件上进行了型号变更,结果发现 DOP-B10S411与DOP-B07S411的可编程区域居然是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10寸屏不是要比7寸屏来的大吗?

我用的编程软件版本号为:1.01.10.03

有用过的指教一下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描述的只是电脑画面的大小?实际屏幕显示应该是按10寸的放大的,电脑上是有显示比例。

网友B:
没用过你说的型号,但是应该下载到触摸屏中实际看一下,

网友C:
看分标率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就是单纯放大

网友D:
“可编程区域”指的是内部寄存器$、$M?画面的高度和宽度不一样!台达软件是自动转换的。另外,DOPSoft的最新版本是2.00.04.04。

网友E(2015-10-30):
画图区是成比例缩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