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炉在升温过程中pid与红外测温的问题

楼主(2015-09-10):
电阻炉在升温过程中设定2500℃,但在升温过程中红外测温显示温度与pid显示温度不同步,误差很大,调节红外测温虚拟下限值与pid参数k1,只能稳定在一个区间,当炉温继续上升,误差还是会出现,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红外测温仪测温上限是多少?

楼主:
对: 王者之师---niujunpeng 红外测温仪测温上限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上限2600下限1500 虚拟上下限设定基本一致。。。

网友B:
在硫磺辐射式温度计调校时,偶曾经问过售后老师,这个辐射式测温仪与热电偶差距较大时怎样调整,其说可以把测温仪上下轻微的调整一下方向温度就能够变化,其说温度能够变化50度的范围。

每一种仪表都有一个适用范围,和一个使用范围,其一般要求在仪表适应范围的百分之五十时精度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硫磺辐射式温度计调校时,偶曾经问过售后老师,这个辐射...

 对啊,我的红外测温的温度称为炉前温度,移动红外测温仪可以得到不同的数据,但是就是在升温过程中炉前温度与PID的显示温度对不起来,误差太大了,有时会有近千度的误差,但是不影响升温,直接把我整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