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耐一千多度高温的传感器

楼主(2015-09-10):
有没有高手知道耐高温的传感器,需要用在铁水温度一千多度的钢包上面,现在市面上有耐一千多度高温的传感器吗,求各位大神指点,急需这方面的信息,不甚感激!

网友A:
有啊,铂铑热电偶就可以了,达到1400℃。

楼主:
回复内容:请问这个铂铑热电偶在高温条件下寿命长吗?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引用 网友A:
有啊,铂铑热电偶就可以了,达到1400℃。

网友B:
记得在现场干活,听到一个十四化建的施工师傅说过,钢厂的高炉中测温传感器都是一次性的,想测温时就把这个传感器插到里面很快就融化了,但在融化的同时能够准确的测出高炉的炉温来。

但偶只是听说没有见过。

在偶厂的酸性水和硫磺装置中的,制硫反应炉的炉膛就在一千二三百度,使用了两种测温元件,一种是铂铑铂的热电偶,一种是辐射式高温计,两种都能够胜任。

网友C:
热电偶,-40~1600

网友D:
用红外线测温仪。。本身带有485通迅和模拟量输出。。

网友E:
一楼的建议可取哈,我们一直在线检测的,也有1000°C

网友F(2015-10-23):
一千度没有问题,铂铑的

有需要,可以加我QQ  110909375

网友G:
如果是连续测温,可以选用B、R、S分度号的贵金属热电偶或较大直径偶丝的N、K分度号廉金属热电偶,也可以使用铠装钨铼热电偶;非接触测温在这个环境下的准确度不高,干扰因素较多,不推荐使用。如果是一次性测量,可以选择铂铑-铂和钨铼快速热电偶,每次测量消耗一个,快速热电偶价格便宜、测量准确且使用方便。

网友H(2015-11-24):
可以测量1000度的传感器有几种:如铂铑-铂铑,铂铑-铂等,接触连续测量,如在铁水中寿命相对较短;冶金行业也用一次性的测温传感器;非接触性的红外测温也常用,精度可以满足常规要求。

网友I:
钢水测温是一次性,烦请半灌子的同不要铂铑铂铑的,这种消耗你花得起吗?

网友J:
用快速测温热电偶测量钢水温度,短时间可以耐温到1800度,一般炉膛温度用K偶,可以到1200度,S偶可以到1600度。K偶价格便宜,S偶价格比较高。

网友K:
高温液体金属转运过程中的温度测量确实存在一个问题  热电偶损耗较大 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请教   在转运用的液体金属容器内加装热电偶保护套的话清理容器内壁是不方便

网友L(2016-02-13):
还要考虑;腐蚀之类的玩意啊!!~~

网友F(2016-09-06):
用S分度的热电偶  贵一点

网友M:
可以使用荧光式光纤温控器,耐高温,还抗干扰,防燃防爆

网友N:
这个钢包温度测量可以使用ABB温度传感器呀,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800度,多种套管材料,应用于工业熔炉、垃圾及危险垃圾焚烧、空气循环炉、玻璃制造、熔炼、热气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