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A的空开跳闸

楼主(2015-09-10):
一台160KW的提升泵,正常工作电流是200A,但最近老是出现开机一两个小时400A 的空开就跳闸的怪事。跳闸的空开A相和C相的触头烧的比较严重,电机未被卡住,也没有间歇性短路的现象,开机时也和正常时一样,三相电流也平衡,就是有时经过两三个小时就跳400A的空开,而且弧光挺大的,求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触头接触电阻大,负荷电流通过时产生的热量传到热保护机构,致开关跳闸。处理好触头,保证接触良好,如果触头已经没法处理,只能换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头接触电阻大,负荷电流通过时产生的热量传到热保护机构,致开关跳闸。处理好触头,保证接触良好,如果触头已经没法处理,只能换开关了。

开关是没有问题的,400A的空开,正常电流才200A。接触器下面没有热继电器

网友B:
如果三相电流基本平衡,而且也按你说的只有200A,那么断路器有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