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如何连接制动电阻问题

楼主(2015-09-10):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用一台3KW的A1000变频器来驱动起重机的行走机构,起重机这样的设备会经常起停的,这样会经常制动,所以需要加一个制动电阻来消耗多余的能量,我在资料里看到 把制动电阻的线连接到A1000变频器的 B1 B2 端子,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有错误?把制动电阻连接到B1 B2 端子以后 还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是否需要设置相关的参数?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怎么样才可以正确的把制动电阻连接到A1000变频器,并且起到作用。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容量要选好,效果才好,电阻小要过流(没保护引起损坏),大了效果不好,同时要设置斩波器开启。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图制动电阻接线接在B1与B2没错,制动电阻的作用是将电能转化为热能消耗掉以防止变频器报警,外接制动电阻后将L3-04改为0电机即可按设定减速时间减速。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制动电阻接线就是接在B1与B2;

外接制动电阻后将L3-04=0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谢谢!

楼主:
我这里还有2个疑问,关于L3-04 = 0  是无效?  不是应该设置为  3 有效 吗?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参数的设置希望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谢谢了!

关于上面提到的制动斩波器开启,是在哪个参数进行设置?希望可以介绍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D:
学习了、。。。。。。有人知道怎么把这个帖子收藏在自己的工控网上吗!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L3-04=3时会根据主回路直流电压来控制减速率,利用高惯性负载或突然减速来防止发生OV,而L3-04=0时则按变频器内部设定的减速时间来进行减速,通俗来说就是如果将L3-04=0时运行发生OV报警了,则将L3-04改为3。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解析的非常明白!

非常感谢!

网友E:
学习了关于L3一04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