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SE7016-1EA51-Z 报F002故障

楼主(2015-09-11):
求助西门子变频器 6SE7016-1EA51-Z 报F002故障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这个是变频器检测到母线直流电压过高,你看看进线交流电压高不高,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报警。是通电还是启动时或者是减速停机时。

网友B:
检查一下制动单元或者制动电阻,一般是这个玩意出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检测部分坏了。